楼主(2008-11-28):
请问全国三相交流电相序是否统一?包括没有联接的孤网
如“华北电网,东北电网,华中电网,华东电网,西北电网,南方电网等”他们的相序是否一致?即上述任一个地方生产电动机,按黄绿红相序接线假如为顺时针(面对负荷端),则该电机运送到其他任一电网,严格按当地黄绿红相序接线,此电机能否保证为顺时针旋转?如果转向一致说明全国相序相同,国家有硬性规定各电网相序必须一致吗?

网友A:
这个相序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电网并网就会出现大问题了^_^

网友B:
在负载端可以自己调整的啊,,,,

网友C:
我看这应该是国际标准来的

网友D:
全国电网【大陆】相序一致

你说的这台电机线在上海按A\B\C接是正转,到了新疆也是一样。

网友E:
相序应该是一样的,不然就会乱了的

楼主:
一切皆有规律、

网友F:
是GB 国家标准

网友G:
无规不成章。不然天下就大乱了吗?

网友H:
好象都是一样的,要不没法并网借电

网友I:
是一样的,特种作业证复审都要考的。

网友J:
只要是“并网”的,其最起码的条件就是相序一致(当然电压、频率、功率因素等也是重要条件)。所以只要相序一致无论接到哪里电机的转向肯定是一样的(前提是严格按相序接线)。

网友K:
相序是指三相交流电到达最大值的先后顺序,只有指定一相后其它两相才确定,黄A、绿B、红C是国家规定的颜色,但你可指定任一输出(或输入)线为A相,其它两相才定了。如:
A(1)、B(2)、C(3),C(1)、A(2)、B(3),B(1)、C(2)、A(3),即相序可循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