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我硬件配置有 CPU416-3 DP,CP443-1,其中通过CP443-1与笔记本电脑以太网方式通讯,但是一直连接不上,硬件配置也下载不下去,在点击PLC-EDIT ETHERNET NODE也搜索不到MAC地址,在SET PG/PC中我选择的是TCP/IP--NdisWanIP.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我那设置有错或是还需要什么? 在配置硬件时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

网友A:
通过以太网通讯之前,要先通过编程口将硬件组态下载下PLC中。然后以太网才可以使用。
也就是第一次下载要用编程电缆,以后才可以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A:
在SET PG/PC中要选择与硬件网卡对应的TCP/IP项,TCP/IP--NdisWanIP似乎不象。

网友B:
要找到你的TCP/IP是你的本地连接的那个型号,要设置IP地址。

网友C:
我用三菱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电脑死机后重起出现的

网友D(2010-03-06):
好像是通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