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我们都知道(作过协议,网络的)以太网和tcp/ip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以太网标准定义的是协议站下两层的东西,既物理层和链路控制层的东西;而tcp/ip定义的是三层以上的上层协议,两则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把如今互联网如此发达的功劳记在以太网账上(很多人以为互联网是由以太网构成的),互联网是由tcp/ip构成的。
tcp/ip可以跑在任意总线非总线网络上,而以太网上也可以跑各种上层协议。回头再来看三面的三个问题,实时性主要是以太网的问题,而另两个问题跟以太网屁关系没有,你不上tcp/ip还能连到internet吗?
那我现在就不懂了,大家现在谈的东西是什么呀。大家想要的是以太网还是tcp/ip,还是两则都要?如果要的是以太网,大家讨论的时候就不要把安全,互联互通这种问题扯进来;如果要的是tcp/ip,那就不要探讨载波侦听的不确定性,因为我tcp/ip可以不要你的载波侦听,直接点点结构的tcp/ip网间网架构的控制系统已经有太多地实现。
基于上述两点我想不明白,我想大家不会这么笨,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大家现在讲的以太网这个东西默认就跑着tcp/ip,那这样的话也太抬举以太网了,没有tcp/ip的以太网屁也不是。
从个人角度来看,现场总线需要结合的重点应该是tcp/ip协议栈,而不是底层的以太网架构,以太网的优势体现在信息采集的最后一级(自定义),类似于网络信息的汇聚层,即在信息开始传输之前,这个时候可以利用极低的成本进行信息的远程传输。在此之前的各个环节,主要还是tcp/ip,在利用成熟协议栈的基础上,可以分级,采集复杂下层拓扑下的节点信息,而不管下层信道是不是以太网。而上层,又可以利用tcp/ip的协议标准型实现互联互通(传输级,控制级定制)。
基于最后的这个可能(即以太网=以太网+tcp/ip),我再来回答一下安全性的问题,安全性不是以太网+tcp/ip的问题,它是internet的问题,谁让你连到internet上的?你不会拉根专线吗?说这个问题主要上论坛上提到这点的人太多了。
建议对现场总线较熟的人与我探讨,澄清此问题,那样下次探讨该问题时焦点会比较集中,不至于看的不知所云。同时如果我上述分析正确,那么现场总线把焦点放在以太网而不是tcp/ip上是不是有点问题。最后再问一下:以太网除了载波侦听/多路检测还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好探讨的?

网友A:
10M以太网核心模块开发套件[推荐]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