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安装WinCC Flexble2007时候,总是要求我重新启动计算机,重启后运行安装程序还是要求重启计算机。
请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安装文件应该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杀毒软件先不要装,再就是你的电脑系统问题,这个安装要求很严格

网友B:
先把杀毒的、防火墙等软件卸载~~你在试试看~~

网友C:
关闭杀毒软件,瑞星卡巴好像都不行,然后看你的操作系统的版本,sp2点应该没问题。还有就是应该用professor版的。

网友D:
你要进注册表删除点东西!
步骤如下:
开始-----运行-----regedit-->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后,删除里面的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删除后就可以重新安装了,但是要注意电脑重起后又要重复以上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