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补偿无功用的电容但是没有铭牌,请教高手怎么确定它的 容量。多谢!!!!

网友A:
测电容值,Q=CU
通电测电流电压,Q=1.732*U*I

网友B:
0.4kv 电压级电容器,1KVAR约等于 20uF

网友C:
3楼的 怎么看出来的啊   东西不在你手上你量不到啊  经验 高手

网友D:
补偿电容的正常电流等于多少?

  1)确定电容量(经验公式):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1KVAr×19.9=19.9μF

25KVAr×19.9=497.5μF

   30 KVAr×19.9=597μF

  本公司的低压补偿电容就是这两种。

  2)电容量与电流的关系(经验公式):

C=14×I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

C÷14=I

497.5÷14=35.5A≈36A   (25KVAr)

597÷14=42.6A≈43A    (30KVAr)

  3)无功功率与电流的关系(经验公式):

1 KVAr×1.44=1.44A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

25 KVAr×1.44=36A

30 KVAr×1.44=43.2A≈43A
接入三相电源,用钳流表卡一下电流就是了!

网友D:
正常公式:

1、Q = UI = U×U/Xc = U×U×2πfC ;
2、若:U = 400V ,f = 50HZ ,
  则:U×U×2πf = 400×400×2×3.14×50 = 50240000
3、Q = 50240000×C (var)= 50240×C(Kvar)
4、C = Q/50240(F)= Q/50240×1000000(μF)= Q/0.05(μF)
  C = 20Q(μF)
5、当:Q = 30Kvar,U = 400V ,f = 50HZ 时:
      C = 20Q = 20×30 = 600 μF

网友D:
三相电力电容器组容量与电流的关系式

1、Q = 1.73205*U*I        I=0.57735*Q/U

2、若:U = 400V ,f = 50HZ ,
则:I=0.577*Q/U= 0.577/400×Q (var)

        = 1.443376×Q(Kvar)
4、当:Q = 30Kvar,U = 400V ,f = 50HZ 时:
   电流  I= 1.443376*30=43.3A

网友E:
老信的解释正确啊!

网友F:
找一个已知容量的电容与你的电容串联,再测量两电容的电压,按分压公式求出未知容量。容抗是1/2Πfc.串电阻也行,但算起来要麻烦点。

网友G:
应该有个计算公式吧?
就是计算需要补偿多少电容的公式!!!

网友F:
哦,没仔细看。对,直接测电流就可以算出来。突然想起测小电阻的方法来了,写上了。

网友H:
学习了,常用 啊

网友I:
首先确定电容器的电压等级,从图上看400伏的,用摇表测一下电容的好坏,好的通入三相电测线电流就行。看看电容能够器的封线粗细,根据导线爱女的载柳量大概能估算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详细解答!特别谢谢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