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

楼主(2008-11-28):
请教各位大侠:在哪能下载到欧姆龙PLC的编程软件及相关资料啊?我们现在用的是CPM系列的.
   非常感谢!QQ:95353378

网友A:
手册欧姆龙网站上能下到的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ProductDetail.jsp?product_id=1291

软件也有下载的

网友B:
电驴上有的,很全,大部分软件都有,速度也不慢

网友C:
^_^2楼的很正确,你可以去下载个看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上面的技术答疑上问问。^_^欧姆龙的客服还是比较好的^_^

网友D:
我建议老兄安装OMRON CX-ONE软件,它比较全面,几乎所有的欧姆龙PLC都能用

网友E:
呵呵;CPM系列用CX-P V2.0就可以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