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请问一个问题:IM360/IM361接口的连线是几芯的?可否象DP接口一样组成分布式I/O?

网友A:
用IM360/IM361最多可以扩展3个机架,加上主机架,一个系统中最多可以有4个机架。
原装联接线最长10米,最大长度没有说明,估计不会相差太多。
接口为25针,电缆芯数应该差不多吧。没实测过,仅猜测,但最少不会少于10根。

在满足最多4个机架,且相邻两个机架之间距离不超过10米的情况下,用IM360/IM361与用ET200的效果相同。
超出此限制,就只能用ET200M了。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说明;
IM365电缆最长1M;
IM360/361每个最长电缆:10M;

网友C:
看一下S7300的硬 件手册,上面的东东很全的。IM360/1就是普通的接口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