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是通过电脑串口232转485控制上千个点.点与点之间的距离是1~2米,目前只需要控制的50个点,以后肯定过千个点.通信数据量方面不多,有人在电脑端点一下,才对某个点通信一下,波特率是9600.

  我的方案是电脑出来一个485转换器,485转换器出来后是N个485中继器,然后每个中继器上面再带100个点.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介于485现场布线和485芯片选型等我都不熟悉,所以在此我想问几个问题,希望大侠们能多多指点,万分感激!

1.485芯片应该用哪个型号?(试过用MAX487E,感觉效果不怎么好,不知道是电阻没选好还是怎样,又有的资料说用SP485R好)

2.电阻应该怎选,我的意思不是末尾那个点的匹配电阻,而是每个485设备的A,B之间那个电阻,有的资料还在B上拉一个电阻到电源,A下拉一个电阻到地,这样做是为什么啊?

3.线材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我打算用网线,纯铜带屏蔽网那钟,接线头处打算用市面那种1分二的头)

4.有的资料说,接地的时候是只能主机一端接地,然后被控的各点都不接地,是这样吗?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5.485转换器和中继器的选择上面有没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6.还有没其它我没考虑到的问题啊?

请大侠们多多指点啊!
再次表示深深的感激!

网友A:
呵呵;上千个接点恐怕很难实现;
一般是32点以内的;

网友B:
是什么工程需要这么多点呢?一般只255个才行吧

网友C:
^_^是呀,一般255个就不少了,看起来楼主是个高手呀,^_^我就不给你出什么注意了,关公面前耍大刀呀^_^

建议你选用RS483的片子,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D:
千个点?传输1~2米?

楼主:
多也没办法啊!客户的要求是这样,只能想办法了!所以才打算100个点用一个中继器了!
483好像是32点的吧?
1~2米是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假如是100点,那末尾那个点就是200米.

网友E(2010-06-01):
采用数据采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