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按钮隐含

楼主(2008-11-29):
其它工程里面有个按钮是隐含的,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点击,没看到有设置,可我做了一个不能实现。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可以发给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B:
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点击,应该是一个画面点击输入密码转到下一个有按钮的页面吧,这样就可以做到了啊

网友C:
可以做到,两个按钮重叠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D:
你是说的触摸屏上的按钮是隐含的吗?

你可以改按钮的样式,让它和底纹一样颜色^_^

关于密码,一般都是有个属性是权限,你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还要做个密码表^_^

网友B:
楼上的看清楚了,这个按钮是隐藏的,是点击输了密码以后才显示出来的!一般应该是和本页类似的一个有这个按钮的页面的

楼主:
3楼的方法,我已经做到了。

楼主:
不是触摸屏的按钮,是组态王画面里的。

网友E:
在按钮的属性里设置等级,再设置隐藏,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5.1版软件升级6.53后,硬件运行狗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