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电容的内部电阻问题?
1:电容的电阻是不是很大????有几k欧吗??????
2:电容在直流时,是不是只有充电,没有放电,电阻有没有变化..?
3:电容在交流时,是不是即有充电也有放电,电阻有没有变化...?
4:几天前我测了一个电容的电阻是0的,是不是已经被击穿?
各路高手快点帮下小弟啊...............................最主要的要搞清电容与电阻的关系................................

网友A:
去初级电工里面看看容抗和阻抗那一节吧

网友B:
电阻只跟材料、长度、线径、温度有关,成品电阻只跟温度有关。
我拆过15千乏电容器的内部电阻,为3个24千欧接成三角形。

楼主:
容抗和阻抗我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电容里的电阻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C:
电容也有内阻: 【但不是电容的电阻】
对于交流电,虽然能通过电容,但电容对交流电仍然有阻碍作用,电容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电容量(C)大,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小;交流电的频率(f)越高,电容对它的阻碍作用越小。
容抗的计算方法是:
Xc=1/(2πfC),单位是 欧姆(Ω)

对于直流电来说,理论上是无穷大

电容有电感【像电解电容、其他属卷绕加工型的】

卷绕制作的电容,顺一个方向绕的电容,有电感存在

从中间叠起来往回绕的电容,无感电容

楼主:
5楼的解答还是挺专业啊!

网友D:
测电容要用机械表,看到表针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就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电容要用机械表,看到表针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就是好的

有电容表

大部分数字万用表也有电容档,但是量程有限

网友E:
电容是有储存记忆的元件,5楼的公式表示的都是电容元件在欧姆定律中的计算公式。他和电阻的区别就在于,他在动态过程是非线性变化的,而电阻是线性元件。
采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容两端电阻如果是稳态状态下的短路,那这个电容肯定是完蛋了。如果是动态的短路,就不一定会有问题。注:大电容和小电容的充放电时间是不一样的(有万用表直流电阻档测试时),所以要注意测试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