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很多图纸拿到手上一看,全是一些相关尺寸,但是往往会少一个非常关键的:基准。
基准面确定了这个零件的安装点,测量点,以及加工时的注意点。实际上有了基准面,也相当于标示加工工艺。
基准面实际上是一个绝对坐标的原点,这种电路编程时所在绝对位原点一样。一个零件同样只有一个原点。
轴类的零件在使用中,以最终输出负载侧为最终要求点,以支承为基点,以此点加上基准 符号。这样就相当于把加工工艺标注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点,那么加工时,加工出来的轴达不到效果。轴内零件的加工方式大多为车削。如果没有基准标注,加工时就会按最简单的夹持方式夹紧,因此而达不到设计要求。轴类零件在要求同心度时,是不可以装夹二次的。只要松夹,这个零件肯定会不同心。
例有一简单的零件:冲模模柄。
非常简单,就一个台阶轴。但是如果没有基准面。这个轴的加工可能完全达不到理想状态。按方便加工,一般是车小端再车大端,但是夹紧位要小端,安装面在大端底部,所以基准面就是底部。按一般的加工方式把外圆车完成并切断,然后再装夹平底面,如此一来,可以肯定的说,这个零件是不合格的。

网友A:
我经常用“两顶针”+“牌楼”+“跟刀架”工艺加工各类轴类。

网友B:
图纸不是很专业啊,垂直度标注的不是位置啊,应该标在相应的尺寸线上的
对于轴来讲还好,尺寸多的加工件时,有时设计基准与加工基准是重合不上的

楼主:
呵,也许本图还真的不正确,如果是用同轴度,或者是一定要求底部同心,这时就必须测量中心线了,但是如果不要求同心,而是只要求底部基准面的垂直度,这个标注就是没有问题的了。要看零件的用途。上图我示意的是冲模模柄。冲模模柄只要求垂直度,而不是同轴度。

谢谢楼上的指正,也希望所有朋友对此进行指点或评论,这是论坛,也要出一些错误的东西这样会让不明白的人明白,明白的人更明白。

网友C:
楼主说的很正确,在现实的设计和加工方面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很多机加厂 ,都没有工艺员,大部分是拿来图纸旧加工,现在新手搞设计的人根本旧不知到这些问题,希望楼主多发写这样有机书的帖子.

网友D:
只要求垂直度的话,基准面选这个是对的;

楼主:
对于机械设计人员来讲,加工工艺是一个非常重要设计环节,很多人在绘图的时候只考虑图纸怎么做,零件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往往出现达不到预期的设计要求。比如我这个上图就是一个实例下来的。绘图员做了这处模柄后装机,发现合模不上,加工也没有问题,车工只知道按图纸车这么一个小零件。交客户不能使用,退货后我叫质检用二次元测量垂直度,发现有2度倾斜。我查图纸,发现垂直度没有标注,而车工就按上图的加工方式加工。这就是明显的图纸工艺出了问题,我改了一个标注基准,车工就按下图加工了。加工的出来的零件完全垂直。

网友E(2009-01-31):
我的第一个师傅告诉我,一个好的机械设计工程师首先是一个好的机械工艺师。
版主要多发一些工艺方面的经验实例。像此贴一样。真的很受益。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