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请问大侠可否知道这个屏可否连西门子PLC?怎么操作>

网友A:
上欧姆龙网站上下个触摸屏手册吧
它的网站上有NT631/NT31/NT20的手册下
一般触摸屏的手册里都会有一章讲到和各种PLC的连接和设置方式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ClassParent.jsp?class_DerectorId=0_663

网友B:
NT31C只支持OMRON及三菱的PLC;
而且还要装系统;

网友C:
如果非要用OMRON的PT那还是使用NS吧,可以使用NS的,它可以直接连300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