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位移传感器的输出的正电压控制一个NPN晶体管使X0与com端子导通,这时PLCi输入的指示灯会亮一下,但电脑监视程序里对应的接点和计数器没有动作,如果用一根导线连通X0和COM,X0对应的接点和计数器可以动作,位移传感器绝对是好的,因为机器还在使用,因为这个位移传感器输出的是正电压,所以我让它控制一个NPN型晶体管,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集电极接X0发射极接com基极接了一个15K的电位器对传感器的输出进行分压)弟兄们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呵呵;NPN型是可以接三菱的PLC的,电源+接到+24V上,电源0V接输入公共端COM;
输出线接X0。
注意输入时X0是只接通一下还是一直通的;

网友B:
会不会时间太端或是加的电阻造成的
用高速计数试下
给个NPN型传感器接线图参考下

网友C:
NPN晶体管参数不对

网友D:
应该是接通时间太短,PLC采样不到,改成高速计数器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2楼的朋友我就是按照你图上进行连接的,可能是位移传感器输出的时间太短 我再用高速计数器试一下 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NPN型是可以接三菱的PLC的,电源+接到+24V上,电源0V接输入公共端COM;
输出线接X0。
注意输入时X0是只接通一下还是一直通的;

X0是闪动的 很短的时间

楼主:
计数器换成高速计数器C235不行 晶体管换了一个也不行 把前面的分压电阻去掉,把传感器的输出直接控制晶体管的基极 还是不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是传感器输出的时间太短 可是在现在的机器上可以计数 头疼啊

网友B:
现在的机器上是用什么控制器?
高速计数编程方式不一样的,要注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上是用什么控制器?
高速计数编程方式不一样的,要注意哦
机器上用的是一个微型的PLC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传感器是个8×15×18铜外壳看上去很结实,商标被机器的生产商去掉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高速计数器的编程我还
以为和通用的一样呢,谢谢提醒。

网友E:
我看不是时间短的问题吧,能看到灯一闭的时间,应该不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看不是时间短的问题吧,能看到灯一闭的时间,应该不短了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两次,输入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亮了,都是2N的,并且程序还没有500步,一个是计数用后改成高数计数,还有一个就用了脉冲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看不是时间短的问题吧,能看到灯一闭的时间,应该不短了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两次,输入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亮了,都是2N的,并且程序还没有500步,一个是计数用后改成高数计数,还有一个就用了脉冲捕捉。
我明天照你的方法试试看,谢谢了!也谢谢11楼的哥们!

楼主:
经过弟兄们的指点,用了高速计数器问题解决了,这个位移感器的输出应该是个脉冲电压。脉冲捕捉功能还没搞明白,哪个中断指令怎么也写不进程序里。问题解决了真的是非常开心,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B:
用中断是可以脉冲捕捉
直接用鼠标点下母线左边要写入的位置,在键盘上输入I301回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是可以脉冲捕捉
直接用鼠标点下母线左边要写入的位置,在键盘上输入I301回车就可以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