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29):
如如图,我在学习中不太明白什么意思,P跟D什么意思?是指连续执行型和脉冲执行性吗?本人初学三菱FX2N,诸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位组合元件,KnX KnY 怎么理解?

网友A:
P是上升沿信号,指该指令可以使用脉冲执行型指令,就条件成立时执行一次
D是指该指令可以用32位的
K1代表4 K2代表8
K1X0代表从X0到X3的4位

楼主:
请问楼上:如果没有P是不是就指连续执行型?

网友A:
是的,只要条件成立,每次扫描都会执行

网友B:
CMP是比较指令,因此有32位的操作,此时要用D;
当这个指令只执行一次时用P;不用P就条件接通时每个周期都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1代表4 K2代表8
K1X0代表从X0到X3的4位
这是在哪个手册里有说明的,我没有看到,还用错过一次呢

网友A:
在哪里有说明,还真没注意在哪个手册上有说明
但用过三菱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这个功能
有的是看别人程序学来的,有的是听别人介绍的这功能

网友D:
手册上没有的,有些书上有呀,我就是在书上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