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西门子IM153模块拨码开关设置有什么规定。 各站连接都是单独的CPU

网友A:
第一种:6ES7 153-1AA01-0XB0
Bus interface module for S7-300 SMs, FM 350 to FM 352, FM 355, CP 340 to CP 342-2

第二种:6ES7 153-1AA03-0XB0
Bus interface module for S7-300 SMs, FM 350 to FM 352, FM 355, CP 340 to CP 342-2, module exchange in operation, publisher capability for lateral communication

第三种:6ES7 153-1AA83-0XB0
Bus interface for S7-300 SMs, extende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M 350 to FM 352, FM 355, CP 340 to CP 342-2, exchange module during operation, publisher capability for lateral communication

你的是哪种IM153?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不对啊,IM153是作为分站的通讯模块,不能和CPU连在一起的,一般是ET200站的

网友C:
ET200站,在序历号是以153开头的

网友D:
地址设置唯一性原则,即单一网络上的地址是不能重复的

网友E:
我用IM153-2连的hart模块正在调试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