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29):
我昨晚遇到一个问题,机器开始一直正常工作,休息时间回来再开机器后,出现不良产品用开锁开完锁后,用复位按钮就不能把复位NG的灯清除,机器也启动不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没电脑,等有电脑时再看看。

网友A:
呵呵;说了半天也没说你机器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B:
什么机器干什么用的

网友C:
没看明白是什么机器,好像是生产线上的,开锁是做什么的?放行的?

楼主:
生产线上的组立机,开锁是出现不良品时把机器由锁定状态开到继续运行状态

网友D:
不能复位,那可能是出现的故障还没有解决吧
故障的条件一直存在,使得报警条件一直存在
还是没说下机器是用什么来控制的,这个可能要结合控制器来判断了

网友E(2009-01-28):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看一下,你的程序是如何编的了。要是单片机做的还看不了。你要找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