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传感器接线的连接方式有串联和并联。它们有什么区别。我们这并联较多。发现并联后 反馈信号变小了!

网友A:
为了减少干扰吧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传感器?我好像没见过串联的,也没见过并联的

网友C:
传感器还有串连或并联在一起的呀,

网友D:
用途和要求不同时,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使用!
并联的特点是,可以使用同一个桥路激励电源,输出信号是并联信号的平均值。量程是单个传感器与并联的传感器个数的乘积。
串联的特点是:输出信号是每个传感器输出信号的串联叠加值。但必须单独给每个传感器提供桥路激励电源。

网友E:
并联使用的情况多

楼主:
其实并联也相当于机械上的串联  我终于找到合适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