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的串并联

楼主(2008-11-29):
滤波电路的串并联有什么特点,串联限制了短路电流,并联限制高次谐波电流 各位还有其他见解吗?

网友A:
你说的是:

滤波电容?

滤波电感?

滤波器?

请你写得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B:
滤波电路里的电容和电阻的串并联吗?

网友C:
电路的串联
元件的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