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我单位一台直流电机是 用 的西门子6RA2818调速装置。现报警 F11 。
 反馈方式为电流反馈, 经检查 测速电机和极性都没有问题,所以我想将反馈方式改为
 电压反馈,但不知道怎样在装置上进行更改。  请知道的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A:
先将P51改为20,再将P53改为2即可

楼主:
我改成了电压反馈方式,报警是F04能否判断是装置这边的故障。

网友B:
看28系统的测速机的11脚是否接地,如果接地,为一小电阻烧坏

楼主:
现在无测速可以启动一会。一会就报为 F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