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东西

楼主(2008-11-29):
帮忙看看这个东西,说说它的技术参数,,

请版主把我那个没有图的贴子删了吧^_^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图,不会^_^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这个是用在1140V变频器上的熔断器,坏了一个,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有什么技术参数^_^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A:
什么变频器用到这个啊?

楼主:
1140的当然是中压变频器了。

就是隔离开关下面的那个熔断器呀,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也不知道相关的技术参数,请教各位大侠呀。

网友B:
高压变频上的,最好向厂家咨询一下,用原厂家的配件比较好;
另外要先检测好变频器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个【快速熔断器】

网友D:
是高压熔断气。

网友E:
应该直接想厂商咨询,不是闹着玩的啊!

网友F:
高压快熔!!!!!

应该直接想厂商咨询,不是闹着玩的啊!

楼主:
^_^我不想向厂家咨询,态度不好,而且价格还贵的要死。我也知道那是个高压快熔,1250V的80A,其它就不知道了,那个牌子什么呀。还有其它参数吗??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啊,论坛里做中压变频器的有吗??过来看看呀。

网友G:
1140V才是中压变频器啊!?没见过,不知道个头有多大啊,控制什么用的啊?

网友H:
普通快速熔断器,如果已经测出断了的话,建议先测量逆变桥是不是有短路的,以及触发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没找到问题所在,单换快速熔断器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坏;
好好考虑一下再换;

楼主:
我是想找这个快融哪里有卖的,现在这个快融没有坏,我想在其它设备上用上这个快融。这个快融是一个名牌产品上用的。

网友H:
这就是一个普通快熔
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I:
这个东西很重要,不要轻易改型。

网友J:
这个配件还是找原厂家购买!外形尺寸一样不说,不会出现扯皮的事情!

网友K:
也许茗熔有吧,我们单位进口设备用siba的快熔多。你可以上网查下这 两家有没

楼主:
^_^这个我找到了,是西安西联的快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