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自动升速

楼主(2008-11-29):
ABB变频器,设为外部控制时,当在端子加4-20mA信号时,总是自动直接升速到50HZ,不管加多少电流都一样,并且调不下来,用面板控制,一切正常。高手说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外部控制还有个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控制的参数,也要设置的

楼主:
我调了的
我看了,是电流输入,不错的。

楼主:
或者你说具体点

网友B:
ABB的具体型号,ACS401还是?
你都设置了那些参数?
你的用途,要的功能

网友A:
变频器的端子处还有个拨码开关用来选择模拟输入AI1和AI2输入信号
选择AI2是电流输入信号

我用的是ACS350的
你用的ABB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
也是350,那个开关我拨了的,就是一加信号就从零加到50赫兹了。

网友C:
^_^按说ABB的变频器应该不会有问题,你可以直接用个电流源来试试。

我对你的电流信号有怀疑。

网友D:
你的电流信号是怎么给的,是不是信号源有问题,始终是20mA啊?
用电流表测了吗?

楼主:
测了,我用的是表记给的,表上也显示电流大小,不管给多少总是50赫兹

网友E:
你用电压信号试试?

网友F:
可以用电流表串联进电流给定信号中检测一下信号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最大给定20mA呢?我也怀疑是给定信号有问题。

网友B:
1201=恒速选择=0  不能是别的数

这是400的说明书,我没有350的,工你参考

网友G:
这个问题是有点怪啊?
1103的参数选择2
才是AI2模拟输入啊!
楼主在检查一下

网友H:
楼主用PID反馈了吗?看起来好像是PID被打开但是没有接反馈所致啊?
参数全部初始化一下试试呢

网友B:
反馈电路断开是导致开机全速运转的重要原因中的第一原因

不知怎么我们都忘了。惭愧惭愧

有时最简单的事情反而最容易忽略

网友I:
我上几天处理了类似的情况,参数设置时有个功能取反的,那个参数要设定.

网友J:
同意14樓的看法,核對一下。

网友G:
很关心这个问题可是楼主又不来结帖!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问题处理好没有,我的设备也有部分350的1.5KW变频器

网友K:
你是不是调成转矩控制了?
还有你的变频器带的电机型号合适吗

网友L(2009-01-06):
应用宏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