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29):
AIAD冲床出现伺服异常(伺服没有准备)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控制电柜清理灰尘后出现的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伺服?
会不会清理的时候动了线,检查下线,接头这些有没有松动等要查下

网友B:
哪个位置的?送料还是调整冲头?
如你上述情况,一定是把线接头弄松了, 编码器那里,一般伺服的编码器接头做得都不是怎么好,很容易就松掉了。还有驱动器上的50P插头,冲床的伺服是带返馈的,接到电脑的线都是好多。
我有好几年的AIDA高速冲的经验。哪位有这方面问题可以发上来了。

网友C:
可能是伺服ON或叫使能的控制线松掉了
找到这个脚的线,接上就行了

网友D:
伺服准备信号不依赖于使能信号,应该是伺服的准备(S-RDY)信号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