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各位,我下SQL2000 for WINCC,和WINCC 的安装程序,但是我在安装SQL2000 for WINCC时到50%时却提示我重启电脑,我重启后还是不能安装,我想学习WINCC,安装不了,急急啊

网友A:
换台电脑装下试试,如果还是这问题,就是下载的软件有问题了
那就要再找软件了
如果别的电脑上没问题,就是现在的这台有问题了

网友B:
请教一下下面这张图里的字是怎么输进去的?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网友A:
GX Developer看图中圆圈中的三个是用来做这些注释的

3楼的,怎么在别人的贴子里问另外一个问题,影响别人贴子
以后不许这样了,可以自已开个问题贴,或是到相关的贴里问的

网友C:
使用软元件注释写入程序的。

网友D:
不应该提示重启的,当时提示的是什么?
可能是你电脑的问题了

网友E:
软件里是用注释写进去的;
不过图片剪切过来可以加到图片上的;

楼主:
怎么没人呢,难道没高手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呢,难道没高手哦
我没用过WINCC,我也不是高手,但我还是要跟你说两句
你寻求帮助,应该把问题讲清楚,描述的详细些,这样方便别人判断,我想这里高手还是有的,可能你提供的信息并不能让人判断问题在哪里高手看了就没回
再有别人给你的提示或是方式有没有试下了,为什么不给个反馈呢
你说你是下载的,那就要确认下这个软件有没有问题了,我提的到另外电脑上试下有没有试呢?如果试了为什么不在这次跟贴里说出来呢
lixiaobai也提到了当时有什么提示,你为什么不说呢,lixiaobai的贴子我看过,他西门子的东西应该也是用过的,你把安装时的提示说出来,说不定他能判断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 fumz78 的批评,我现在再试一下,待会我把错误提示发上来,

网友A:
呵呵,不是批评,就当是建议,也算是要求吧
你翻翻以前的帖子就会看到,还有其他的好多人都会在一些简单的提问后提到把问题尽量描述的清楚些,毕竟不是当面的交流那么容易
也希望大家以后尽量做到这样,

这里用西门子的还是有一些的,可能要等一下,有的人可能比较忙,但有时间会来的

楼主:
关与SQL 2000安装时的错误图示,请大家分析

网友F:
下载下来的WINCC没用过,成套过西门子的S7-300与WINCC,看他们装机的时候没出现什么问题,而且用起来也不错.

楼主:
各位大侠,能不能给点帮助啊,郁闷啊,很急的,我只有这一台电脑,也不能放在别人的电脑上试验

网友A:
懂西门子大佬们可能没注意到你这个问题
你看看你这标题很容易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