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EV1000变频器Y2是开路集电极输出,可定义为32种功能输出(0—19是输出开关量;20—31是输出脉冲频率)[1]。由于Y2是开路集电极光藕隔离输出,应用电路比其他输出稍为复杂,再加上EV1000的模拟量功能设计十分完善,因此,一般用户很少应用这个端口。但在某些小型PLC的应用中,如果使用得法,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为了测量变频器输出频率,常用方法是使用一个模拟量输入端口。但小型PLC本机模拟量I/O口十分有限,却具有几个高速计数器(表1)。这时,如果将Y2定义为输出频率,使用高速计数测量频率,就节约了宝贵的模拟量口,有时将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本文以AB公司1762-L24BWA 为例介绍应用方法。接线见图1:Y2通过4.7K电阻接到外部24VDC电源,脉冲信号从IN0-COM输入到PLC,幅值为24V。
EV1000-4T0037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

图1 接线图

  1762-L24BWA有一个高速计数器,因此,有一个功能文件,设置如下[2]:

  特别需要注意,正确设置PLC高速计数端口的滤波时间,否则计数将会失败。

  频率计算的方法是:计数器HSC:0在1秒时间内累计进入IN0的脉冲数目,除200后所得结果F8:0即为变频器输出频率。在正常计数时,PLC 端口IN0的 LED灯会快速闪动。测量误差取决于EV1000参数F7.32和计时器T4:1的时基。本例,最大误差为±0.5Hz.

图2 梯形图程序

图3 波形图

  小结:不同品牌的PLC应用程序大同小异,但基本思路是一样的,本方法在小型PLC应用中具有实际意义,当模拟量端口紧缺的时候,尤为实用。注意EV2000变频器的Y2只能选择0-19,可用D0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