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求助施奈德ATS48C59Q软启动配739KW电机,用三角形启动,问启动电流有多大?其中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具体设置我记不得了,我原来接触过.你看看手册,手册上面说的封清楚!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啊,应该有吧!

网友C:
启动电流1.3---3倍   可调

方法见说明书

网友D:
ATS48C59Q软启动配739KW电机,用外接1路类型吗?
这样的话软启动下面的set---IN设置成0.78-0.84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这个分清楚了,自己再带实际739KW的电流算下)
srt-ilt设置到600%
级联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