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今天一个车间里一个配电箱里的最上面的一个总开关我一按下来,他就自动弹上去,不是刀开关,是塑料外壳的空气开关,是不是什么地方坏了啊?

网友A:
还有这种事?是不是你的空开装反了?你看下到底是OFF到ON还是ON到OFF

网友B:
^_^肯定是坏了呀,空开里面有个扣,年数多了,里面脏,就有可能勾不着掰的那个杆。^_^你可以拆开来看看。你的空开是什么型号呀??不行就换个新的吧。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就算是坏了,也应该是掉下来,不是自动弹上去啊
看样真的像2楼说的,是装反了吧

网友D:
没有装反

这样子解决:用螺丝刀松开断路器面罩的4个螺丝,稍松一点即可,活动活动面罩,再上紧

OK

是面罩内部碰到了跳闸机构

网友E:
碰到跳闸机构?应该跳闸才对呀,个人认为还是装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碰到跳闸机构?应该跳闸才对呀,个人认为还是装反了!

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把断路器的手柄拉下来,人为地去碰跳闸机构,让跳闸机构动作,你会看到,手柄跳上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碰到跳闸机构?应该跳闸才对呀,个人认为还是装反了!

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把断路器的手柄拉下来,人为地去碰跳闸机构,让跳闸机构动作,你会看到,手柄跳上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必需先把手柄向下拉,然后再向上推,否则合不上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有装反

这样子解决:用螺丝刀松开断路器面罩的4个螺丝,稍松一点即可,活动活动面罩,再上紧

OK

是面罩内部碰到了跳闸机构
这也知道,拆过不少东西吧。

网友H:
并非装反了是用力不够,不到位。

网友I:
我遇到过和你相反的情况,250A的段开后合不上,后来把盖打开,一只手合空开,另一只手拿锣丝刀顶主触点才把空开和上。

网友J:
还有这种事,头一次听说,长见识了,学习中

网友K:
这种情况真是少见,是不是空开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这种情况真是少见,是不是空开坏了.

不会吧?这种情况经常见,每年都能遇到几次

如果平时不大注意,你会错过很多机会发现问题

楼主:
啊。。。应该是坏了吧。。。前两天那个配电箱就有问题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碰到跳闸机构?应该跳闸才对呀,个人认为还是装反了!

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把断路器的手柄拉下来,人为地去碰跳闸机构,让跳闸机构动作,你会看到,手柄跳上去了

会有这种事吗?手柄能自己跳上去?

网友M:
下面用电设备全部断掉,如果还送不上去一般就是机械故障了

楼主:
呵呵,现在换了新的配电箱了。。。。。

网友N:
注意安全

网友O: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建议你最好换一个新的空开.

网友I:
当时没有开关,后来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