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它们在线路上接线是怎么样实现的,听说只要取电流的相角位不一样就行,但不知道这个不一样的电流相角位是怎么取出来的!谢谢

网友A:
交流线路中的电流I总是由一个有功分量和一个无功分量组成的,有功和无功分量电流是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电流I可以分解成一个有功分量电流和一个无功分量电流。
有功表就是取的电流中的是有功分量,无功表取的是电流中的无功分量。
根据S=P+Q,P=COSφ×S,Q=SINφ×S,而I有功=COSφ×I,I无功=SINφ×I=COS(90-φ)×I。
S:视在功率,P:有功功率,Q:无功功率,I:电流,I有功:有功分量电流,I无功:无功分量电流,φ:功率因数角。
供你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