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8-11-29):
慢转为什么高速计数器不计数?

网友A:
没发现,应该不会这样吧,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是不是计数还行,但算出的速度就不准了

网友B:
应该是设置不对,地址没有选好,或者条件不成立等原因。高速计数不要误解为只有高速才计数,用光电开关为感应,可以达到百分百。我做绕线机计数,6000转算中速吧,绝对准。

网友C:
编程方式对不对呢,这和常规的计数器用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慢转为什么高速计数器不计数?
没道理的,至少我用过的2N中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E:
呵呵;
可以计数,不过因为信号的抖动最后计数值与实际值会差距比较大;
所以如果是低速计数的话还是用普通的计数器;

网友F:
高速计数器是需要设置的(如一相输入还是两相输入、一路还是两路等),它的指令和格式也与普通计数器不同。编程时要按照手册的地址、指令、格式来正确使用高速计数器。一般不可能出现楼主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