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对于PT100的温度传感器,它的产品表示测量范围是-50~250,而在上位机软件中(是个传感器检测软件)它的测量范围是0~150,这个我是否需要将上位机中的测量范围改为-50~250.因为我觉得传感器传输的都是标准的4~20MA的标准信号,如果不一致,则电脑中与产品对应的标准信号的值就一样(比如-50对应4MA,而电脑中0对于4MA),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而且实际中,我发现虽然电脑中的量程与产品所标量程不符,但是显示当地显示值与电脑中却一样 ,请问这是为什么。十分感谢~~~

网友A:
PT100本身是一个电阻信号,通过变送器才转换成电流或电压信号。
是否是PT100配了变送器转成电流信号送入上位机的?如是这样,要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而不是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如PT100直接接到上位机的接口板卡上,则上位机直接检测电阻信号,尽管上位机显示的量程与传感器并不一致,也无所谓,只要上位机显示的量程未超出传感器的量程范围就无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T100本身是一个电阻信号,通过变送器才转换成电流或电压信号。
是否是PT100配了变送器转成电流信号送入上位机的?如是这样,要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而不是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如PT100直接接到上位机的接口板卡上,则上位机直接检测电阻信号,尽管上位机显示的量程与传感器并不一致,也无所谓,只要上位机显示的量程未超出传感顺、器的量程范围就无问题。
dzfa讲的对!

网友C:
有道理,电阻信号必须经过变送器装换成电流信号

网友D:
测量误差是绝对的,修正误差是必须的,只要最后显示在测量范围和精度范围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E:
这问题的实质是:关于仪表的标度变换(又称为定标)

因为过程变量关系的数学方程不能对控制系统直接起作用,而需要通过定标程序,把这种方程变换成与仪表和控制系统兼容的,具有规格化变量的方程。

网友F:
PT100输出的不是4-20mA电流信号,这个基本的东西不要搞错了,直接用热电阻测温模块没事的

楼主:
关于dzfa的答复:
PT100本身是一个电阻信号,通过变送器才转换成电流或电压信号。
是否是PT100配了变送器转成电流信号送入上位机的?如是这样,要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而不是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如PT100直接接到上位机的接口板卡上,则上位机直接检测电阻信号,尽管上位机显示的量程与传感器并不一致,也无所谓,只要上位机显示的量程未超出传感器的量程范围就无问题。

有两点再请问一下:
1.根据您的说法,无论是哪种接入上位机的方法, 上位机的测量结果与上位机和PT100传感器量程范围是否一致都是无关的,是吗
2.那您说描述的两种接入方法在转化为上位机的数字信号的具体过程上有什么区别,直接接到上位机的接口板就不需要完成一个转换为标准电压或电流信号的一个过程吗.

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PT100输出的不是4-20mA电流信号,这个基本的东西不要搞错了,直接用热电阻测温模块没事的

对于传感器来讲如果是输出的标准信号,不是应该为4~20MA或1~5V的标准信号呢。不是的话,PT100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呢。那热电阻测温模块接到上位机不是还是需要完成模数转换的过程吗.我是新手,所以这里面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麻烦指点.

网友G:
^_^如果想吧PT100的值转换成标准的4~20或0~5V可以采用温度数显表,有温度数显表输出标准信号。而且量程是可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