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我用电脑和CJ1M通讯怎么老是连不上啊,设置都主要要设置哪些啊,哪位OMRON高手能指点下 我用的CX-P编程软件,试了半天都不行,端口需要怎么设置,还有别的要设置么

网友A:
USB的是比较麻烦,如果是台式串口的应该是线有问题。本本的要在设备管理器---端口---USB硬件-----端品设置---高级---COM口更改为COM1.然后确定

楼主:
谢谢了,那什么数据位,停止位 奇偶校验怎么设置啊???

网友B:
你的网络类型选的是什么?

楼主:
SYSMAC WAY网络类型

网友B:
你选TOOL BUS试试看

楼主:
好的 波特率选择多少呢  9600吧

网友B:
你选TOOL BUS的时候选默认的波特率19200

楼主:
哦 那就设备管理器那里也要改成19200的对吧,谢谢了,明天去试下

网友B:
设备管理器?不用的,你直接在CXP中设置,注意看你的CPU的DIP5号开关在什么位置。在选网络类型时,只用选端口号,其他都采用缺省值,不论是TOOL BUS还是SYSMAC WAY。

楼主:
我用的CJ1M好像没有什么DIP5开关吗

网友B:
看来你需要找本操作手册看看了

楼主:
这样啊,那这个开关要在什么位置呢,谢谢高手了,呵呵

网友B:
打在OFF上是使用了你在PLC中的设置。在ON上是自动检测的。所以你就把它打到ON上,用TOOL BUS试试能否连接

楼主:
好的,这么晚还帮忙,不胜感激!!明天去试下再

网友B:
不客气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C:
通讯电缆用的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