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电机功率350W,能在一定时间能从0Hz到50Hz,电机运转后能切换到工频。

网友A:
这种电机,只有定制的变频器可以做到。不过,如果采用软起动的办法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呢?

网友B:
普通的变频器只适用于三相交流电机;
国内有单相输出的变频,不过功率都比较小,一般只有几十W;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单相变频器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商品变频器几乎没有(主要是成本和销路问题).楼主如果有设计能力,可以自己设计一台单相变频器(网上有资料和方案可参考).如果必须买商品变频器,不如把电机改成三相的比较方便,总的价格也会更低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350W,能在一定时间能从0Hz到50Hz,电机运转后能切换到工频。

你看看这个行不行

楼主:
这个厂家没有350W的,我问过,看来这个问题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