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大家好,我现在公司里做的一台设备须用到7台步进电机,同时还有12个气缸,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用三菱 的PLC控制要加1PG定位模块,但定位模块的价格很贵,但主要的是我没有用到过1PG,我想请问大家的是用一个1PG是只控制一个轴还是两个轴呢,还有就是用两个4轴的PLC连网来做,但我没做过连网,除了这样做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请问下大家有最节约成本的方案吗???先谢谢了

网友A:
1PG只能控制1个轴
可以用一个FX3U的加4个1PG,能达到7个轴。这样成本是比较高
这几个轴有没有插补功能呢?
三菱小型的FX系列中没有单独能控制4轴的

网友B:
呵呵;也可以用FX2N-20GM,2轴的;
不过最后的成本是相当的高;

网友C:
要降低成本就要开动脑筋。如找出7台步进之间的关系(如两台步进相同时可共用一个PLC输出,还可以用合理设置步进驱动器参数后采用“前机拖后机”的方法),另外如果某台步进的转速低于PLC 的扫描时间也可以用普通晶体管输出点驱动,或者某台瞬间动作的步进还可以用中断和刷新来从普通晶体管输出得到高速脉冲。
事在人为,降低成本是不错,但如果同时也降低了性能那还不如增加些成本来提高性能更合适。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考虑一下用信捷的一台可以带四轴,二台就搞定,编程差不多全按三菱的方式来的,国产货成本就不用说了

网友E:
考虑一下UNITRONICS  plc,本机上就有7个高速脉冲输出口,不需要外加模块,更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