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9):
发现一家农家家里装的电子式单相电能表连续损坏:
在农村一家农户,他家居村中中部的位置,也就是不靠近配电变压器,也不在输电线路的终端,全村装的是同一种电子式单相电能表,但就是他家的表头一天装上后到第二天就损坏了,并且连续装连续坏,该农户家里也就是有个电磁炉,电视机,DVD机之类的电器,没有特殊的用电器;
对坏表拆开发现均是电路板上电源降压电容被烧鼓了并有突出,与电容串联的电阻有明显的过载烧坏现象,但与之串联的一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都完好无损,后级电路没有短路现象。

请朋友们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这家的电子式单相电子表总是损坏的。
我怀疑是高压和谐波,
但如果是高压损坏就不应该就坏他一家的表,旁边农户的表也会坏的,可就是其它家的表都好的。
如果是谐波,这一个农村里,又没有什么大机器,更不要说有没有变频 器之类的东西,哪来的谐波,光他家的电器,怎么可能产生这么大的谐波。
如果是表质量不行,那换一块坏一块,换了3块了,都坏了,而其他农户家的表不坏,又是同一批表,也不应该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子电度表

网友B:
引用:
对坏表拆开发现均是电路板上电源降压电容被烧鼓了并有突出,与电容串联的电阻有明显的过载烧坏现象,但与之串联的一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都完好无损,后级电路没有短路现象。

应该是质量不好

如果说是电磁炉产生的谐波造成电压过高导致,有点牵强

楼主:
它的电路没这么考究,就是用电容降压来提供工作电源的。
如果是表质量不行就不应该是就他有家坏,更不应该屡换屡坏啊,真是怪事。
谐波的说是电磁炉产生确实牵强。
偷电的有没有可能引起呢?

网友C:
农网电压偏压大啊,电压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