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30):
威纶MT506MV通讯问题
1.pload=rar]uploadImages6/2008112923544211394.rar[/upload],这可以与FX0N-24MR通讯控制正常,在触摸屏上清楚看到画面。
2.pload=rar]uploadImages6/2008112923593072907.rar[/upload]这与S7-200(226)有问题,程序正常下载到触摸屏,就是在触摸屏上看不到画面(黑屏)。

2画面程序从与三菱通讯正常的1画面程序改编过来,地址的输入输出根据S7-200地址修改,通讯也选西门子。我觉得通讯和地址改好,怎么这样?

楼主:
压缩文件补传
第一个与三菱通讯
第二个与西门子通讯

网友A:
没看你程序,触摸屏和PLC连接首先你要保证两个能通讯起来
触摸屏上看不到画面,是不是通讯没成功,
如果是通讯没成功,要从相关的通讯设置去找问题,程序就用过简单的元件比如位开关控制试验就可以了

网友B:
与S7-200的通讯电缆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通讯设置一项检查一下;

楼主:
''触摸屏上看不到画面,是不是通讯没成功''
1.我先不与PLC通讯连接。
2.第一个文件下载到触摸屏就看到所编的画面,只是提示没连接PLC信息。
3.第二个文件下载到触摸屏看到黑屏(也就是什么画面看不到)。

网友C:
你新建一个工程,选择S7-200的协议,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以楼上的建议新建工程,现在可以在触摸屏上看到画面,也控制控制PLC,谢谢!
我查通讯设置,与上文件的设置一样,为什么修改过来不能用,一定要重新组态。问题解决,我只提个人见解而已。

网友D:
呵呵,你肯定是设置错了通信口类型了,fx系列通信口类型是4线485,西门子是2线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