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30):
我单位的低瓦斯发电机组发出的400V低压电与变压器连接使用的CW1-2000智能断路器显示过流,具体的原因有哪些?请各位给予指教!

网友A:
你先看看负荷有多大,用电流表测一测,然后看看电缆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B:
智能型万能断路器,显示的电流值要用钳形电流表核准,最好是机械钳形电流表【有量程大且能钳入铝排的表】

一般是断路器上的表显示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