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今天有一台发电机,柴油机部分很正常,但是就是不发电,不知怎么回事,有知道的能给讲讲发电机的原理很维修方法吗,常用的我检查了发电机的碳刷正常。谢谢

网友A:
如果这台发电机是长时间没用了,原因是没磁了,充磁即可,如果没有充磁按钮,用电瓶的12v连接至滑环处 ,1--2秒即可

如果是发电过程中突然不发电了,一般是励磁部分有问题,例如:整流器损坏,碳刷损坏,过压保护/电压调节器损坏

楼主:
这台发电机是一个月前换的电瓶 ,当时试时是好的,今天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是三相四线制的
今天我在合电瓶闸,半天打不着火,好不容易才打着,就是没电压,面板上的灯也不亮

网友B:
你看看励磁部分有没有问题,多半是那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台发电机是一个月前换的电瓶 ,当时试时是好的,今天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是三相四线制的
今天我在合电瓶闸,半天打不着火,好不容易才打着,就是没电压,面板上的灯也不亮

无励磁,手动充磁即可

网友C: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平时不怎么用的,这么一看,是不是每个月都运行一下为好啊
有手动充磁的按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台发电机是长时间没用了,原因是没磁了,充磁即可,如果没有充磁按钮,用电瓶的12v连接至滑环处 ,1--2秒即可

如果是发电过程中突然不发电了,一般是励磁部分有问题,例如:整流器损坏,碳刷损坏,过压保护/电压调节器损坏

说的有道理,楼主可以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