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30):
比如在超级终端发送abcd1234,vb100中显示10个字符,然后abcd1234分别在vb101到vb108中,后2位分别是od和oa了,这个一切正常。

当紧接着在接受中断中,把vb100再发出去的时候,发现每次都少前面一位:bcd1234也就是没有了a,但是在状态表中监控,vb101确实保存着a,每次只要把vb101给个空值就正常了,也就是“空格abcd1234",然后再发送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那?

把代码贴出来,(最基础的,大家不要笑)

主程序:

LD     SM0.1

CALL   子程序:SBR0

子程序:

LD     SM0.0

MOVB   16#09, SMB30

MOVB   16#B0, SMB87

MOVB   16#0A, SMB89

MOVW   5, SMW90

MOVB   50, SMB94

RCV    VB100, 0

ATCH   接收中断:INT0, 23

ENI

接收中断:

LDB=   SMB86, 16#20

S      Q1.0, 1

XMT    VB100, 0

ATCH   发送中断:INT1, 9

CRETI

发送中断:

LD     SM0.0

S      Q0.0, 1

大家费心了!

网友A:
建议在发送中断中禁止接收。然后在发送缓冲区的数据

网友B:
编段程序直接发送abcd1234,看接收是否正常。

网友B:
程序没有问题,可能是超级终端接收问题,换一个串口调试软件看看。

楼主:
回复2楼(ye_w):有个问题,发送中断是在发送完毕的情况下,才触发的过程,按道理来说是字符串已经发到超级终端去了,能够避免发送过程中丢失第一位字符的可能吗?

回复3、4楼(dzfa):单独的发送正常,能够发送abcd1234等数据,没有丢失现象,接收也没有问题,在状态表中,vb101确实保存着字母"a",奇怪吧。机器没有问题,试过2台了,都是一样的,串口软件也换过2个,现象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