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30):
现在用三相电套单相表的应用很多,接线我知道,每块表的读数,就是实际数乘以互感器的倍数,但是抄电费时三块表的读数不同,以哪个为准呢,是不是最多的啊

网友A:
我也想学

网友B:
什么最多最少啊,三只相加之和呗

网友C:
是要三个表加起来才对的,因为你是测三相

网友D:
三块表的数值相加,即为耗电度数

网友E:
这个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三块表呢?难道没有三想的电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三块表呢?难道没有三想的电表吗?
是不是这样的成本低些,还是这样可以知道每相的用电量

网友F:
用那种经济实惠啊?
用的电量一样多吗?

网友G:
电量用的多少又不是说换种表就少了或多了。

用这个主要是想知道每相的情况。

楼主:
用三项单相表,主要是因为用户的负荷比较大,电缆比较粗,用一块三项表不能满足需要,而且还容易烧表

网友H:
互感器只有当表支持的最大功率还没有达到负荷的功率时,可以加装对应的电流互感器;如1:5的;
最后的度数就是电表的数值X5;

网友I:
^_^三个表的读数不一样是不是三相负荷不均匀呀^_^,楼主可以采用读数最高的那个乘3呀^_^这样你就发了^_^

网友J:
你要是知道总的话,就是三个单相电表读数的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以前只知道给别人接电路从没有抄过表,现在总算明白了,长知识了

网友K:
三块表之和乘以互感器倍数就是电量

网友L:
乘上互感器的倍数后,三个表相加,得出的总数就是三相电走的电能.

网友M:
三块表的代数和相加乘以倍率。注意要是有表反转,如果不是接线错误,读数算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