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30):
一个断路器32A,一个综合保护器;一个接触器,一个5.5KW电动机组成.很常用的线路控制.
每45分钟左右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电流值已调至最大值200A)自动断开,电路失电(线路接线良好)电动机停开.机械方面也正常不会卡死.电动机带负载8A左右.郁闷搞不定请大家赐教

网友A:
综合保护器坏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样判断综合保护器的好坏,用时"运行"黄色指示灯亮.看不出什么毛病.我已经把接触器和综合保护器全换了.工人都急了流水线的中间停机大伙都没得干.要是再出现同样的问题.我搞不定我会被工人围殴

网友B:
应该是保护器误动作,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C:
综合保护器的各种参数输入是否正确,仔细阅读说明书。另电源是否有波动

网友D:
[原创]
是否有设置的时间保护投入,产生误动作。

网友E:
换完了效果怎么样了啊?是不是保护器的问题了?给反馈一下了

网友F:
那么小的电机,也没必要使用保护器吗,只用简单的热继不就行吗,看上面的情况,应该时保护器坏了,换个热继试试

网友G:
^_^5.5千瓦的不建议安装综合保护器,安装热继电器就可以了,还便宜,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H:
综合保护器误动作是常有的事情,不建议使用!你的很明显是综合保护器的问题!换个热过载吧

网友I:
重新检查一下参数设置

楼主:
有一点我要声明一下,这个配电箱不是我安装的,我只是一个流动的电工.综合保护器虽然灵敏度高,但故障率也高.在我的平时维修中很少碰到用综合保护器的.今天早上在那里观察了半天也没见再发现保护器动作停机.就赚了二十块钱.大伙说我可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