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密封问题

楼主(2008-11-30):
关于液压装置中液压的密封问题:
一套装置中如,液压缸,有一底座,她的密封处理现在都怎么做,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液压阀座啊?
现在好像都是用质量好的密封圈吧

楼主:
是的,但是米封圈用了以后还是有点漏油.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B:
那就是密封圈配合的不好了,选型有问题了,你不是按标准来的吗

网友C:
阀座光洁度要达到0.4以上,孔之间的接触面用O型圈,加工O型圈槽时要注意加工高度,这个高度让O型圈冒出0.2mm左右就行了

网友D:
应该是密封圈选型的问题。考虑油压、尺寸等因素没有。

楼主:
我们是采用北京华德的,但是在漏油问题一直没解决,油压等其他因素全部考虑了,我按照5楼的说法在去试试,急呀,

网友E:
选好质量的密封圈,加工精度要高一些,压力要是大的话让O型圈冒出0.4mm,选密封圈必要时要考虑现场的其他使用环境,如油的质量,温度等等.

网友F(2011-04-10):
密封是很重要的。我单位现在又一台机子一是这样的,头疼爱

网友G(2012-09-06):
密封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