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30):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请大家给我出个主意。我厂是纺织行业有一台梳棉设备,电机容量为三千瓦,设备在启动时它的启动电流较大达五十多安,启动时间也较长。而启动平稳后电流降到三至五安,所以在启动时经常出现电机烧毁现象。想请教各位给我出主意该如何解决为好,谢谢。

网友A:
能有这么大的差别吗?我想加装变频器,是否能好一点

网友B:
嘿嘿,这个装置是一个惯性巨大的负载吧?否则不会是这样子的结果的。采用软起动拉长启动时间,限制启动电流即可保护电机。

网友C:
检查负载,可能机械上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可我厂是个小厂不可能采用软启动,没钱购买设备。正如大家所说电机所带的是一个大的滚筒作梳棉用,启动后靠惯性所以电流就降下来了。

网友D:
你的那个电机是你后来加上去的,还是厂家配的就是那么大,我想如果机械没问题那就是电机配小了

网友E:
此情况选用7.5KW的电机

网友F:
如果是原厂配的电机的, 感觉应该检查机械。毕竟厂家设计时应该会想到电流的问题。
如果不是原厂的话,或者是设备年数已高,负载加大,那就该考虑换大的电机了。

网友G:
换大电机吧。老是烧电机,有这些钱也可以买一台大一点的电机,或者买一台变频器啦

网友H:
应该是机械方面出了点问题

检查各个轴承,各个润滑点

网友I:
呵呵;不调速可以考虑用软启动,价格比较低;

网友J:
起动电流太大了,感觉有点不正常,直接起动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7倍。你把电机换成5kW的试试,可能会好点!

网友J:
还有,你启动之前用手盘一下,看能否盘动,轴承也要经常加润滑脂,机械方面可能也有些问题。

网友K:
^_^你是不是带着负载起动的呀^_^

10倍的起动电流是有点大呀

检查一下机械没问题可以考虑换个大点的电机

网友L:
变频器控制

网友M:
还是用软起吧,比烧电机强啊,一次投资终身受益啊!

网友N:
我个人认为机械的问题很小,毕竟启动后正常,
可以买个变频器或者软启动,3KW的也不是很贵,特别是国产的!
少烧几次,多生产点就有了!

网友O:
就是负荷太重,电机容量小吧.

网友P:
感觉好像是电机配的小,负荷太重,起车电流太大了,可以用游的的方法,首先点动电机,负荷转起点了,再点,用惯性起车,应该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P:
感觉好像是电机配的小,负荷太重,起车电流太大了,可以用游的的方法,首先点动电机,负荷转起点了,再点,用惯性起车,应该可以的

楼上的这个办法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起动的。采用惯性起动,不知道这样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效果怎么样。

网友H:
点动的启动电流也很大,启动时间又长,更容易烧电机

网友Q:
启动电流太大了,不大正常,换个功率大的电机,或者加个变频器。

网友R:
加装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3KW现在也没有多少钱,你总换电机的钱就可以买变频器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电机是随设备一起来的。因受设备空间控制不可能加大电机容量。本来电机轴上是安装的一种滑差离合器的皮带轮,可设备维修人员嫌维修工作量大,现都更换成普通皮带轮而我们也没办法。跟厂里汇报买软启动器又不同意而是要求我们加大巡查力度。刚才看到十九楼的朋友这个建议挺好,明天试试。最后谢谢大家。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可我厂是个小厂不可能采用软启动,没钱购买设备。正如大家所说电机所带的是一个大的滚筒作梳棉用,启动后靠惯性所以电流就降下来了。
你说经常烧电机,修电机的钱或买新电机的钱就不是钱啊?买个软启就买不起了?

网友T:
用软启动最好了,经济适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电机是随设备一起来的。因受设备空间控制不可能加大电机容量。本来电机轴上是安装的一种滑差离合器的皮带轮,可设备维修人员嫌维修工作量大,现都更换成普通皮带轮而我们也没办法。跟厂里汇报买软启动器又不同意而是要求我们加大巡查力度。刚才看到十九楼的朋友这个建议挺好,明天试试。最后谢谢大家。

我很想知道你实验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可行不可行。不知道楼主现在实验过了吗??给个答复吧^_^

楼主:
用了效果不错,只是我们在现场操作工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一离开又是现样

网友U:
都出的是馊主意,这种机器本来使用滑差电机的,所以3kw电机功率是对的,你实在没办法恢复原样,可以用星三角启动,把启动时间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