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配置

楼主(2008-11-30):
请问一下:
   系统要求:触摸屏1台,控制变频器3台,压力传感器离触摸屏200米,压力传感器离变频器200米,压力传感器离触摸屏200米,该怎么配置系统啊?用FX2N的

网友A:
你的压力传感器应该是连接到FX2N的
和触摸屏、变频器的距离没有太大关系吧
触摸屏、变频器和FX2N距离200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压力传感器在中间,触摸屏距离变频器400米,要模拟量的,触摸屏和PLC能够距离400米吗?有485口的

网友A:
一定要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吗?可以用485通讯做的,用485的适配器 可以做到500米的
触摸屏和PLC如果是三菱的GT11和Q系列的1200米是可以达到的,和FX2N的我要找资料确认一下

楼主:
是啊,用模拟量将来方便点,我想找两个485中继器连接触摸屏和PLC,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FX2N的和变频器通讯就是通讯程序相对要多写些指令,会了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尤其是还带触摸屏的,启动停止等操作包括写参数、设定频率、监控电压电流转速等都可以做到触摸屏中
两个485中继器连接触摸屏和PLC没试过也没看到这方面的介绍,但用CC-LINK连接能达到长距离,但这样成本要高好多,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选这种方式,我明天到公司可以查下详细的新资料看有没有更经济的方式,如果有的话可以告诉你

网友B:
触摸屏和PLC通信用PLC的422口就可以了,PLC和变频器通信用485BD模块.走通信方式,压力传感器信号用PLC的模拟量来采集就可以了,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配置,完全可以的,我们触摸屏用台达的,PLC和变频器用三菱的,模拟量模块用4AD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和PLC通信用PLC的422口就可以了,PLC和变频器通信用485BD模块.走通信方式,压力传感器信号用PLC的模拟量来采集就可以了,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配置,完全可以的,我们触摸屏用台达的,PLC和变频器用三菱的,模拟量模块用4AD的
要注意他的距离要求
FX2N-485BD通讯只能达到50米,FX2NC-485ADP能达到500米
三菱触摸屏和PLC通过编程口422连接距离也有限的,最长也就30米
你用的台达能达到多长?

网友B:
我们的距离在100米,距离是一个问题,楼主要把情况写清楚,我怎么看也没有看到PLC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距离在100米,距离是一个问题,楼主要把情况写清楚,我怎么看也没有看到PLC的距离.

距PLC可能也是200M,他的最后一个距离与前一个重复了,可能可写PLC的,写错了。
用外接端子的模拟量按制最好用标准的电流信号,这样不会有衰减。

网友D:
这个距离还是用CC-LINK来连接吧;

网友E:
屏和PLC连,PLC和压力传感器,变频器连
变频器用RS422接口,三台串起来的

网友A:
这个方案还的考虑
触摸屏和PLC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今天查了下手册,FX2N和触摸屏GT1000中的还做不了CC-LINK
Q的是可以做CC-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