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器老跳闸。

楼主(2008-11-30):
我公司电路使用前几天以前很正常,最近几天老跳闸,最厉害时传真机一起动都跳闸,线路是有两条线路从配电室供出。把其中一路零线断开,从另一路跨接一根零线设备运转正常。请问是怎么一回事?各线路绝缘阻值很好。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的?晕

网友A:
如果是把开关上的零线换到另一路零线就好了,零线要检查检查

如果是把开关下面的零线换到另一路零线就好了,开关坏了

楼主:
首先谢谢你。我是把怀疑的一路零线断开,然后从另一路跨接过来一根零线。但这两路是一起从配电室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我是把怀疑的一路零线断开,然后从另一路跨接过来一根零线。但这两路是一起从配电室出来的。

虽然是一起过来的线,但是现在的产品质量很难说

当然不排除开关有没有问题,仔细检查,先用用看看

网友B:
进线零线和出线零线如果在空开断开的情况下,两者相导通的话,空开闭合会跳闸的,你检查下看看

网友C:
你把电压测一下,看稳定不,两线之间有没有导通。都要看的

网友D:
零线有故障吧,漏电电流大

网友E:
你后面跨接这根零线有没有进保安器?你还要仔细检查传真机有没有短路漏电现象!

网友F:
应该是你的那路零线有问题,虽然是出在同一配电室但是到用户有可能有问题,特别是你的传真机,你可以用一个小的漏电保安器试一下你的传真机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漏保后面的零线,被别的----未经过这个漏保的电器借用了

查查看

网友G:
先查下问题零线是不是有问题,再查下有没有接到保护零线上面去了

网友H:
不知道您这两路线是怎么出线的,
是一根火线和零线一个漏电开关吗

网友I:
你的空开是不是接了漏电保护了,如果是这样,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电的情况了
你是在哪里,可能是天冷的原因,我们公司前一阵子也是,后来通了暖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