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30):
我是初学的我想请教下大家能告诉我小型柴油同步发电机的绕组是怎么下线和接线的吗 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没有看明白,麻烦说清楚点,另外你可以仔细阅读手册,一般能找到答案。

网友B:
不明状况的电机维修,一般是拆的时候做记录,照原样子下线,

是星形连接

网友C:
很多型号不一样,下线和接线也不一样的,一个公司的产品早期的和现在的也不一定完全一样呀。你要是维修就按3楼说的做吧,^_^

网友D:
首先发电机的工作原理要懂,其次发电机的功率,线径,匝数。励磁线圈,和激波线圈搞清楚

楼主:
我是想问T2系列的发电机的励磁绕组1——4和基波绕组1——9的下线和接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