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8-11-30):
在做算术运算时,应用到绝对值,在程序中怎么用运算指令处理?

网友A:
这个要看哪个具体系列的PLC ,有的有,有的没有
没有也没关系,自已做个这样的功能
首先判断下这个数,如果是大于等于0就不变化
如果是小于0就用0减下它,或是直接把它符号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B:
比较,小于0则乘一个-1.

网友C:
与0比较,小于时用0减或是乘1就可以得到绝对值了。

网友D:
呵呵;如果数据的首位是符号位的话,直接把首位与0进行与运算,把首位变成0就行了;
不管是不是正数;

网友B:
负数是以补码格式存贮,直接清符号位不好用。

网友B:
关于补码的定义:
正数的补码是其本身。
负数的补码是对应正数格式的各位取反后加1 。
以16位数为例:
1的存贮格式为:0000 0000 0000 0001
-1的存贮格式为:
0000 0000 0000 0001各位取反得1111 1111 1111 1110
再加1得1111 1111 1111 1111
即-1的存贮格式为:1111 1111 1111 1111

如直接将-1的符号位清0,结果为0111 1111 1111 1111
换成10进制就变成了32767了。

网友E:
先比较再

网友F:
用的是PLC吗?什么牌子的
在PLC里面是有相关的指令的,拿来用就是了

网友G:
6楼的朋友说得非常好!另外再提醒楼主注意一点:帖子主题一定要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