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30):
我看见好几个拖线板,怎么插头上只有两个头的?而拖线板上的插孔有的是有地线插孔的,那这里的地线是哪里来的啊?晕。。。奇怪了。。。

网友A:
说明插座上的地线孔并没有与地线相联接,是个假的。
其实这种情况,拆开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B:
三个孔的只是为了使用有三角插头的电器使用而已,根本就是没有接地,如果是三角插头的拖线板就有接接地线,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种现象。

网友C:
方便三角插头的使用啊。也可以单独接地,家用的一般不接线,但工厂用的多数都接了。

网友D:
工厂里的这种插座中地线的也没有接

网友E:
如果家里没有地线,可以自制,找两根镀锌管【2--3米长】砸入地里,在管子上钻孔螺栓连接,用有足够强度的铜线连接至总电源的地线即可

网友F: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特别是以前建的住宅,现在建的一般都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家里没有地线,可以自制,找两根镀锌管【2--3米长】砸入地里,在管子上钻孔螺栓连接,用有足够强度的铜线连接至总电源的地线即可

好象在家里这么做既劳师动众,又不太容易做到吧,呵呵。

网友H:
呵呵;
插座偷工减料了;
三孔的应当是三根线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家里没有地线,可以自制,找两根镀锌管【2--3米长】砸入地里,在管子上钻孔螺栓连接,用有足够强度的铜线连接至总电源的地线即可

好象在家里这么做既劳师动众,又不太容易做到吧,呵呵。

住平房的话很容易办到,住楼房一般都有地线,除非是88年以前建建的

网友I:
^_^其实现在,楼房就是设计有接地线也很少有接的。^_^

就是有接的,插排上没有接地线呀也是白打呀^_^

所以现在的用电安全还是很有必要加强的^_^

网友J:
假的,就是假的.

网友K:
只能说明你的拖线板的前段插头做的不符合要求,一般都是3眼的插头!对应的墙上或者配电箱里面的3眼插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_^其实现在,楼房就是设计有接地线也很少有接的。^_^

就是有接的,插排上没有接地线呀也是白打呀^_^

所以现在的用电安全还是很有必要加强的^_^

要想加强,我看第一步要做的是慢慢取消两脚插头,不知那些西方国家有没有做到全部都是带接地线的

网友L:
有没有都是自己或自己厂电工接的,买来的插座是不带线的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认为接地有必要,用线接上就是了
有的插座外壳下面有一个铜片,可以作为接地吧

网友E:
带电线插头的,价格15元以上的还是可以的,能将就着用,不要用太大的功率

网友M:
标准的拖线板进线应该用三根线的插头,一般都用两根线插头,地线没用到,所以没接.

网友D:
应该看情况了,如果需要地线就必须在插板里接出地线来!
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