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自动焊机

楼主(2008-12-01):
现接有一架子,数量大,定型产品。材料为铁管和铁丝。目前的加工方式为人工焊接,共有12个焊接点。因为人工焊接速度太慢,所以需方要求设计一种自动焊机。
开始考虑用机器人焊机。但是机器人焊接还是达不到理想速度。机器人的效率可能比人工还要慢。所以基本上不可以了的。
因此本人设想装12个焊枪的自动焊机。虽说土气,但是实用,如有能力设计本机的。可以共同参与,各位工控网朋友也可以帮忙讨论设计方案。焊机用二氧化碳焊机。控制电路可以不用考虑,主要是机械,只要你能装得上元件,电路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如有这方面能力的,可以在这里回复我。
本题带有一定的广告性,但也有一定的讨论性,各位没事的时候也想一想吧
图片传不上来,网络不让传,等会传上

网友A:
制作夹具,将各个零件定位,然后将焊枪伸进进去焊就是了。应该和气车厂的焊装线很类似吧。
主要工作还是在夹具的设计和焊枪的位置的设计了,要定位准确且不干涉。
设计要根据工件图来做了。
俺不是搞机械的,帮不上什么忙了。关注中... ...

网友B:
关键是定位

再就是二氧化碳保护焊有个毛病,堵焊丝【粘】,好在你的电流不大,应该没问题

楼主:
二氧化碳焊机方面,我想用焊接机器人用的那种枪头,有专为自动化设计的枪头,所以不会有粘丝现象,

网友B:
是小件焊接啊,焊枪没问题,电流太小了,不会堵焊枪的

楼主:
面积不是太少,直径400~800.管厚1mm左右,为了加快焊接速度,我想一下子就焊完。人工装料,最少二个人装,一个人取。这样十个人一个月的活,三个人十天就搞定了。

网友C:
每个焊点都是圆周的满焊吧,这样的话确实有难度
是不是还要先点焊上啊
再多发几个角度的图片上来看看啊

楼主:
不用全部焊满,管管相接的地方只要焊120到140度就可以了,铁芯点焊,一次性使用的东西,所以不用特别的牢固。

网友D(2009-01-28):
个人认为这个功能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你要设计一个专用的焊接设备,最好是通用的设备,不光能焊你这个工件,别了的也能焊,一步到位。好像有些难度价格也很高。

网友E(2012-08-29):
吴工,说下你具体怎么做的吧

网友E(2013-02-28):
吴工,出来说下你的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