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PLC上的定位模块是如何用的?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如果我用了西门子FM354定位模块后,起停还是由用户程序来实现,那我为什么用FM354呢,干脆直接用CPU程序控制得了,给个速度,给个使能就可以啊,要电机停的时候关闭使能就行了啊,也许会有人回答,说FM354是自带的处理器,不需要CPU干涉,响应得快,那我就说了,最终的速度和使能给定还是由CPU给的, 那最终影响响应的还是PLC 的CPU啊,那定位模块还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拿三菱的FX2N—20GM来说,我知道的就是该模块输出的频率可以更高,可以插补,还可以不用基本单元直接用触摸屏控制

网友B:
同意2楼说法
定位模块主要是有高速脉冲,比基本单元的脉冲高,一般伺服电机是需要高速脉冲环境下运行的,其次能实现圆弧,直线等插补,实现多轴控制。同时定位模块在 程序编写时也比较方便,不需要编写复杂的程序。

楼主:
请问,什么叫插补啊?

网友C:
插补通俗的讲:
就是用一条指令让两轴或几个轴同时动,比如要走个圆弧,或是两轴同时走个直线,实际走出的是个斜线

网友D:
功能会多很多,有时定位不是简单的从一点到另一点,中途会有变速,或者是两轴或更多轴的插补运动。
定位的全能是PLC的CPU控制的,但定位过程中,是定位模块来控制的

网友E:
学习中,谢楼上的宝贵经验

网友F:
太深了,跟着高手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