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PLC上的定位模块是如何用的?
就是比如如果我用了西门子FM354定位模块后,起停还是由用户程序来实现,那我为什么用FM354呢,干脆直接用CPU程序控制得了,给个速度,给个使能就可以啊,要电机停的时候关闭使能就行了啊,也许会有人回答,说FM354是自带的处理器,不需要CPU干涉,响应得快,那我就说了,最终的速度和使能给定还是由CPU给的, 那最终影响响应的还是PLC 的CPU啊,那定位模块还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定位模块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实现精确定位的,如启停均由用户操作,就是一个手动速度控制,对位置无精确要求,确实没有必要用定位模块。
一般定位的使用,启动是由程序启动的,然后定位模块自动执行定位操作,到达目标位置后自动停止,并返回位置到达信号给CPU。

网友B:
通常定位模块比CPU相比有更多的功能,CPU只能有基本的定位功能
而且当CPU的定位轴数不够时可以扩展定位模块实现更多轴的定位

网友C:
你需要的基本功能能采用程序实现,并且效果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是,可以不用定位模块。

一般使用模块是可以使编程变的简单,响应快、精度高^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