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12-01):
我要做一套资料查询系统,要用触摸屏方式控制,主要是查询电子元器件的资料。
同时,驱动一块I/O卡(20路),当点击到相应的型号时,输出一个控制信号。

工作内容:1、设计用户界面
     2、触摸屏和I/O卡的驱动应用

**********************************

网友A:
资料查询会涉及到数据库应用,用普通的触摸屏会难以实现,建议用带触摸屏功能的面板式PC。

楼主:
的确,我是准备用工控机+触摸屏+PCI I/o卡的硬件平台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我是准备用工控机+触摸屏+PCI I/o卡的硬件平台实现的。
你只需要找个带触摸的工控机就可以了.

网友C:
研祥的有这样的触摸功能的工控机,
以前有客户用三菱的伺服和研祥的工控机配套做过

网友D:
需要一台HMI工控机,里面集成有触摸屏,在加上PCI I/o卡的硬件平台实,然后安装一个数据库软件或者一套查询软件就可以实现。

网友E:
这样的话,是要用组态软件的吧,用触摸屏的软件不好实现吧

网友F:
其实你要求只要用工控机(为了稳定)就行,屏幕加触摸板,和银行那种查询机一样。剩下的就是你编程序的事了。如楼上所说,还是组态软件来得方便。